磐英6E910GL-ML,点不亮,CPU所有供电都没有

楼主(2008-09-09):
磐英6E910GL-ML,能开机插上测试卡灯都亮,上CPU所有灯不断的闪硕,不上CPU上假负载不闪,不显示代码,上775假负载好多电压都测量不到只能测到时钟0.4V,查所有上管G级无电压,D级有12V供电,S级无输出,上真CPU测量试了G极也无电压,三相供电,3个小电源管理芯片6612AC什么看不清楚了,大电源管理芯片ISL6561,我下了ISL6561这个PDF看了下,VCC5V正常,PG没有电压,VID0-VID5好像都是0零点几伏,没有这个ISL6561代换,搞不清白了,求知道的朋友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ST75185这个不是电源IC吧,应该是COM口芯片

网友:
晕, 可能错了,找到了一个ISL6561芯片,可能是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用ISL6566代换

网友:
断开上管G级,看小电源IC输出级有没有电压,判断是场管的问题还是IC,注意G级到IC之间的元件有没有损坏

网友:
还没有解决,请懂的朋友指教

网友(2008-10-27):
请问板子解决了吗 我也有一块同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