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奇怪的复位三次故障,主板点不亮,显示DO

楼主(2008-09-09):
各位师付:我有一块SF2/648FX和一块SG-72板子,两块板一模一样,所用元件布局,除了南桥一个为S648FXBO。一个为S661FXA1。北桥都为S964LA2前者不带集成显卡,后者带集成显卡外,别的地方一模一样,现在的故障也是一模一样,主板点不亮,DEBUG显示DO,不走码,并且有三次复位信号(DEBUG复位灯闪了三次然后灭)手动复位只闪一次,测假负载主供电1。25。时钟,复位,都正常,PCI和测试点也都正常,主板上各芯片没有明显发烫,电源芯片6565也换过了,我修了一周了,情况没有一点改善,实在没招了,请师付指点!

网友:
这种板的故障多为CPU座子空焊的问题,你打值来测试一下,看是否CPU座子问题。

网友:
不象是座子空焊啊,开机后压座子,南北桥,IO。都没有变化,座子我也加焊了,这个机子最开始的故障是不复位,复位灯常亮,是主板复位针脚边上一个MOS管坏了,换上后,复位正常了,就出现了上述的故障,对了,DEBUG上,复位灯闪三次后,还有两个灯也常亮了,IRDY ,FRAME,在两位DEBUG上BIOS灯常!请师付指点,如何修起

网友:
今天又接了一块一样的板子,加CPU,上电,一切正常,心想,这下可好了,有了这样一块好板,前面两块板子有救了,有好板对照修,应该好修了吧,重启几次,都正常,关电,取下CPU ,上假负载,上电,晕了,复位灯闪了三次!!!这块板子可是没动啊,关电取下假负载上CPU,狂晕,居然出现了和前面两块板子一样的故障,反复试都是一样,跑DO!!回想起,修前两块板的经历,第一块拿来时没有复位,换MOS管复位正常了,但当时上的是假负载,上CPU后还是点不亮,放下没管,第二块拿来时,一切都正常,装系统测试都很正常,于时把这块的电源IC换到了第一块板上,情况仍然没变化,这时我又把假负载装在第二块板上,问题出现了,不过我没注意,上了CPU才发现,点不亮了,显示DO,当时我以为是电源IC换过来的缘故,便把IC换回原板,问题就这样产生了!今天又是这样,是不假负载惹的祸?对比,假负载和CPU的针脚,看不出异常!拆开U座,也看不到明显的变形,装上假负载打AD阻值,三块板一样,拿来一块正常的板(不一个型号)对比,发现,假负载上32位靠角上第一针脚,这三块板是107,正常板是890(二极管档),再换一块板也是890,假负载是新一代假负载,vidL连在一起的那种!至地,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常,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抱着试一试的理,把假负载又上到了另外一块好板上,正常!想请教师付们,出出主意!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把

网友:
电源没问题,试过了,这是我的维修电源

网友:
把诊断卡拿取下来开机

网友:
问题仍然没解决,而且借了个带灯测试假负,发现三个板子,都不亮,一个灯都不亮,期高手指点中

网友:
我有个板子故障好像和你说的一模一样,后来被我加焊北桥,加焊挂了,断短了,拆下来准备重做BGA,没想到把板子整变形了,桥太大了,是SIS的大北桥,下面只用了一个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