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雷南击后,PCI都不可用

楼主(2008-09-09):
一块MS6556主板,雷击后,点不亮,把网卡芯片拆掉后,主板正常了,加了块网块发现装不上驱动,经检查三个PCI槽都没有时钟信号,跑线到时钟芯片(UA231834)引脚上也没有时钟电压,请问各位,是不是时钟芯片局部损坏了,这个芯片用什么可以代换,DEBUG也不显代码,只是几个指示灯,正常指示,时钟型号为:UA231834   0303   950218AF

网友:
兄弟,用USB网卡吧,说不定就OK了。我遇到都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