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测量IDE发现数据线路都是500欧左右,其中只有一 ...
一块主板测量IDE发现数据线路都是500欧左右,其中只有一条是465欧?

楼主(2008-09-09):
接到一块主板,进不了系统,换了线,换了槽,换了光驱,换了硬盘,也还是一样进不了系统,读不了光盘,基本上什么都试过了,后来拆下了主板测量IDE数据线路,发现3到18那几条线路有点不对,第3根阻值才465欧,其它的都有500来欧,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是南桥有问题,或者是其它的有问题/
进不了系统

网友:
不是的啊,是有一根线小点, ,你可以写下BIOS试下子,再换硬盘分好区才是.

网友:
这根线的阻值小得不算离谱不,正常的,查其他原因,先清下CMOS吧,不行再看BIOS,你没用测试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