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导通条件

楼主(2008-09-09):
如下图,一N沟道场效应管, 是ibm t30适配器电路中的一个,书上是这样说的,16V电压,为场管S极提供电压,但电源适配器供电时,从TB6808输出一个比电源还高的20.5V的电压,使场三极管Q1 导通,输出20.5V的直流电压,经R2送到Q2场管的G极,G极电压为19V左右,比16V的S极还要高,因此Q2导通,输出16V电压,给系统供电。
是这样的吗?
还有一点,我在学校老师是说,只要G极是高电平,那此场管就导通了,我就有点不明白了,电压经过R1加到Q2的G极(G=16V)不是已经满足了H电平的条件了嘛,按老师说的,此时就已经导通了啊,难道按书上说的还必须,通过R2将电压提高到G>S极的条件才行吗

网友:
TD6808没有发出信号时,16V经R1 R2 Q1-Rcb 下地,   此时Q2 G极电压为16-R1xI  <16V Q2节止
R1 R2 Q1与地上面那个电阻,与地是一个回路,要分压的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lwldq -10 恶意灌水

网友:
如果G=S   Q2会不会导通

网友:
我也搞不懂,留个记号,关注此贴

不是据说G=12V  D S 就完全导通么?
怎么又出来个 G>S ?????

网友:
如果我能看懂就好了......

网友:
当TB6808不输出电压时,电流经 R1---R2---Q1集电极----Q1基极---R----下地,Q2 G极电压被拉低当然也就不能通导.
当TB6808输出电压时,Q1向Q2 G极供电,Q2通导向负载供电.

网友:
兄弟你的图可能错了。Q1不是那么接的吧。

网友:
这个图其实很好分析的,首先LZ要先明白MOS管的导通条件是什么,不错,G极是要有高电平,但那是G极相对S极要有高电平的,G极的电压要大于S级才能使S级和D级导通啊,至于G要比S极大多少电压那要看该管的工作参数特性决定了.

图中TB6808不输出20.5V时,Q2场管的S极为16V,G极虽然经过R1上偏到16V的电压,但始终S极电压高于G极,所以S与D无法建立导通条件.Q1是一PNP型3极管,它的B极经过R接地,当TB6808输出20.5V时,发射极e-->b--R-->地 形成e-b电流,这时候e--->c导通,20.5V电压经Q1的e----->c------->R2--->Q2的G级,使Q2G极电压高于S极的16V,Q2场效应管SD导通条件建立
因此Q2导通,输出16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