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到20秒重复重起

楼主(2008-09-09):
请高手帮忙..我的电脑..开机不到20秒就会重复重起.重复重起连屏也没显示..CPU风扇不停地转一下又停一下..就好象重起不来

网友:
跑码是多少?最好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的,请首先考虑电脑开关 复位是否有问题。

网友:
检测你的电源有没有问题,一些电源功率不足的也会引起重启故障,如果你的主板是没有问题的话,请换一下内存条试试。。。

网友:
先找个没问题的电源换来试试,看故障是否一样,如果问题解决那可能是你的电源有轻微短路。换电源也是一样,那就另换根好内存,再试,还是一样,那就是板子问题,这个你的自己学习维修,我帮不上忙,我也菜

网友:
我看这是典型的电源问题,或主板微短路。

仔细查这二个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