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800镜头不能伸缩,维修经过。

楼主(2008-09-09):
修相机也是被赶鸭上架,迫不得已。虽然修的过程一波三折。但还是学了不少东西。
机器型号:三星S800,现已停产。
故障现象:镜头进了沙子,导致开机后镜头不能伸缩。
维修经过:拆解过程一定要注意。不能向拆机箱那样粗暴,还要注意给闪光灯供电的那两根线,那家伙打人好厉害。先放电,在拆下来。大卸八块取下镜头,最后发现有两个变焦齿轮有问题。导致变焦齿轮损坏的原因,是由于维修站装配不到位造成的。淘宝上发了两个齿轮。到货才发现两个齿轮有点偏大。实在找不到原装齿轮,只好发了一套镜头。装上一切正常。结果照了几张,发现照片有点偏红,就像显示器缺色。以前没有这个毛病,问题肯定还是出在安装上。反复研究和坏的镜头对比,最后发现,镜头和主板感光芯片之间的偏光膜没有装。仔细安装完成。试照,一切正常。
注意事项:拆装要仔细。闪光灯供电线一定要放电,要不搭那烧那。焊软排线接速度要快。换镜头一定要注意偏光膜。
为了尽快丰富这个区,我先发个实例。表示一下。

网友:
虽然对相机原理结构不了解,还是偑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三星相机的镜头故障挺多的!曾经碰到过,没有敢拆,这下知道了!谢了。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这机子~也是不能伸缩~
本来不想修的非让我修~好了~拆了装不回去了~后来总算装回去了又多了好几个锣丝~原来想能开机~后来机都不开了~又拆开看了半天也没搞明白~拿个盒子装了还别人了~修这种小东东~拆下的锣丝一定要按位置摆放好~要不就和我一样了~

网友:
我的蓝调NV10也已经卡过几次了

网友:
相机的机械故障占80%。大多故障都是由于:机械部分积灰或相机摔了导致机械组件错位造成的。解决方法就是清灰加油和校正安装。
只要心细,相机还是可以修的。维修方法简单,基本就是换。

网友(2008-11-07):
不错,不错!学习了,谢谢你们

王大修 -1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学习啦!不错,不错,支持楼主的维修精神,我现在有一台SONY DSC-S60有类似的故障.

网友:
LZ 牛! 我把镜头拆解下来,就没能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