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绿线电压高达10V之多

楼主(2008-09-10):
ATX电源,待机状态绿线电压高达10V之多,5VSB正常,今天还没来得及测,讨论一下是绿5V产生电路问题还是哪里问题呢

网友:
我想那要看电源的具体电路,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源的一次电压高,而5VSB是经过了7805之类的稳压块,而绿线电压是经电阻等取自偏高的一次电源5V上,不知对错,请高手指正.

网友:
有具体的电路图吗?
5VSB正常,绿线电压却高达10V之多,因该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见到的电源绿线都5VSB提供的。

网友:
有这种可能性的。顺着绿线查,估计有电阻不良。

网友:
讨论.绿线顺着494.7500的14脚(5v)通过电阻分压产生的.开PS-ON.对地.494的4电压4v换成0.2v.494的8.11产生振荡.电源开机.绿线电压却高达10V之多.494的12(20v)用表测量一下.可能电压高.c50v47uf电容少了.可能494.7500ic的问题.

网友(2008-10-13):
494换过吗。顺着绿线找

网友:
把494/7500的4脚断开测一下。

网友(2008-11-18):
很明显,494坏了!

网友:
绝对有这样的问题,我有两电源就是这样的问题,绿线输出10以上,短接绿线没有输出,试换了494结果没有电压(换了n次,不服气,可以排除换上坏的494),只好又换上原来的494,板上的可疑元件差不多都换过。如光耦,tl431,电阻,二极管三极管都量了,没有发现异常,最后只能放弃了,现在那两电源已经被我拆配件搞掉了,想知道问题的根源,好像我也发过这样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