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断重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9-10):
我修过一台七喜CRT显示器!开机后听到消磁声,然后有高太声,但它马上又关掉,后又听到消磁声,这样不断重复,好像不断重启一样.我拆了行管、拆了二次电源的升压电感、视放的供电也断了,也是一样,不断重启。后来将电源IC也换了,也是一样。后来拿给别人修,说是换了高压包。我拿回拆开,的确是换了高压包。拆开了行管,断开给高压包供电,怎么还会保护呢?又关高压包什么事呢?

网友:
说明你对有的显示器的工作原理不是太了解呀。有的显示器(飞机的占多数)有行脉冲反馈回MCU的。如果行电路不工作或工作不正常时,就没有脉冲反馈回MCU。在通上电源后,MCU要发出工作的指令(当然也包括消磁的指令),由于工作后行电路不正常MCU就收不到行脉冲信号因为它就发出停机指令,因为就这样工作---停机---工作---停机........,这时如果你在行上带一个用灯泡做的假负载的话,会看到一亮一灭的现象,很直观的。

网友:
茅塞顿开!

多谢这位dcdzzz,感谢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我碰到过好几台这样的机子了?请问如果碰到这种不断重启的问题,维修步骤应该如何?测那几个关键点呀?

网友:
看取样了,有的电源电路是有一根线的,就是从高压包里绕了一圈 的。有的就没有了。

网友:
啊,你说的那个是使电源振荡和行振荡同步吧,好像和保护电路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