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主板USB口供电慢

楼主(2008-09-10):
主板USB口供电慢

故障现象:我在用的一845主板,接一外置笔记本硬盘(60G),主板开机后能自动识别到外置硬盘,但盘符不显,需要重插就OK了。若在电脑使用的中途(外置硬盘盘符已显的情况下),按重启键,则外置硬盘又能顺利显示盘符。

我分析,是不是电源分配到USB口过慢引起的呢?因为外盘是由2个USB口取电,有1000MA,电源不存在供电不足的问题。在重启的瞬间,USB口有电,所以盘符仍在。而彻底关机后,再开机外置硬盘的盘符就不会自动出现。

想了几个解决的方案,
1、从电源5V线直接連线到USB口,这样来电最快最直接的了吧?
2、在USB可增加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怀疑这样对提高速度有用吗?

不知大家有没有更好的高见呢?

此问题我在网上查询过,还没见解决的办法,也有很多人提出这故障来。

还有一问,笔记本硬盘与IDE口的转接卡,上面的12V、5V供电插座是用塑料做的,外涂的导电银漆,用不了多久就没用了,过去还以为它是那里坏了,后来仔细观察才发现。唉,这些产品也太假了。请问大家遇到这事怎么处理为好?谢谢坛内朋友互动!!

--------------------------------------------------------------------------------------------------------
刚才在电脑里设置了下软件:

就是把外置硬盘的驱动和盘符改为自动设置,按说这样就可以解决的了,可故障依旧。

结论:上个月,在朋友处要了个坏的长城电源,修好后。上机试用,故障解决!
至今,已正常使用一个月了。
说明是前电源的+5VSB电流量不足。

网友:
感谢yzz163加分,谢谢楼上回复,屏蔽前置的USB口,可以试下。昨晚拿了个技嘉的845主板看了下,連接后置USB口的是有个100UF的小电解,看看在用的主板也是有一个,很想把它拆下来做个实验,加个大电容试下,再等等朋友们的答复吧!!!

网友:
1、从电源5V线直接連线到USB口,这样来电最快最直接的了吧?

我的移动硬盘为什么这样接了还是不行。。。NND那板子供电不足。我都无语了。只能从旁再用个板子给我供电。。直接接红线居然不行。。。

网友:
你说的也是我以前就是屏蔽前置的USB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情况应该是电脑电源供电量不足,与主板配电无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若屏蔽前置的USB,就不够用啊!我电脑支持6个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