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开机正常15秒左右就保护,什么都没有

楼主(2008-09-10):
想19寸开机正常15秒左右就保护,什么都没有
联想

网友:
断开电源有输出吗?

网友:
那插上卡看看代码跑了吗?会不会是哪里有短路了.打开机箱摸下芯片

网友:
先查电源有无输出,有输出的话,用电源直接接面板测试或者用代换的方式可以找出其故障点。

网友:
一般这样交流短路的多,
仔细找找供电部分

网友:
看你的问题 根本就没描述清楚

网友:
显示器吗? 检查电源 、高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