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高手帮我看一下现代512内存双面的是哪颗坏了(已修复)

楼主(2008-09-10):
单面我能数,就是数不了双面了,麻烦各位帮我看一下是哪颗的问题

根据楼下的朋友的指导:确实是A面的最后一颗坏了,也就是标有184对应上面的那一颗,换了就好了.测起没有坏位了,现在正试机中

网友:
麻烦版主帮我看一下,急用

网友:
一般双面的应该是拿第二面当第二根条用,
你直接往后数不就行了

网友A:
最后一颗,是A面的最后一颗........有EP那一面是B面..没有的那一面就是A面了....是A面的最后一颗坏了..如果换了颗粒上去..跑R.S.T还是这样一模一模坏的话,(如图上的FFFFF)证明你换下去的那颗是好的.,.....把B面的拆下来,,装上你刚刚从A面拆下来的颗粒就OK了..如果还不行.请联系本人.QQ:12054403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颗,是A面的最后一颗........有EP那一面是B面..没有的那一面就是A面了....是A面的最后一颗坏了..如果换了颗粒上去..跑R.S.T还是这样一模一模坏的话,(如图上的FFFFF)证明你换下去的那颗是好的.,.....把B面的 ...

虽然表述复杂了点,但仍然把问题说清楚了。支持你一个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去再试一下

网友:
搞定了,记得说一下..让大家也高兴一下!

网友:
是B面的最后一个颗粒。你换试一下看。

网友B:
A面就是没有EP的那一面,我把最后一颗换了,还是与原来一样的现像,不知是不是我换错了,我换的是A面标有"93"对应上面的那一颗

把A面取下的那一颗装上B面,也是装在最后一颗的位置吗?

网友:
是最后一个颗粒,是B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面就是没有EP的那一面,我把最后一颗换了,还是与原来一样的现像,不知是不是我换错了,我换的是A面标有"93"对应上面的那一颗

把A面取下的那一颗装上B面,也是装在最后一颗的位置吗?

证明还是A面坏了..

网友:
什么A面和B面呀?不是只有正面和反面吗?
我理解的是93到184的这一面,最后一个颗粒坏,应该是184这个地方的芯片坏了,
我也是半桶水,希望对你有帮助,没学过哦,自己摸出来的,我也听不懂术语

网友:
很不错,说得很清楚,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程序啊,能告诉小弟吗,小弟还是个新手,但我的好奇心也很强,我也像尝试下

网友C:
小鸟修修能帮我看下我的内存是那颗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鸟修修能帮我看下我的内存是那颗坏吗?

你发个帖出来。。。上图。。我帮你看。。报上几位。。多大的条子。。。像LZ这样发出来就OK。。我帮你看就是了。。!

网友:
其实不用换这样的问题重补一下焊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这里了啦, 先谢谢你, 帮我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1384-1-1.html

我这里还有好多条512M的DDR400内存,有的可以认到一半(236M),有些根本点不亮, 昨天有条SDR内存上机就报警,我直接下掉SDP就能开机了, 不知这样用行不. DDR的就不行的. 菜鸟一个,不会修,

网友:
这个测试结果应该是 颗粒 虚焊了 ,你直接用风枪全部补焊一下,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不是的话,就是 颗粒全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