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批主板为什么和内存老是接触不良

楼主(2008-09-10):
这批是三四年前的板,精英KT600-A,不知道是不是换了机箱的缘故,以前的机箱比现在铁皮还薄,现在用的是很老那种厚厚的钢板,只要大力碰下机箱,或者用一段时间也许是挪位震动了机箱,内存就会接触不良,表现为直接黑屏开不了机或者使用中蓝屏死机 。必须拔下内存重新插下,而且不是一次就好,必须多插拨几次,用刷子刷内存槽,不断的测试才能顺利启动,一搞就是半天,而且必须小心翼翼的把机箱放好,有时试好了,刚把机箱装上立马又不行。这样的机箱以前使用810、815时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知为什么用在这批主板就不行,我用胶把内存固定可是使用一段时间又会出问题。
请维修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机箱应该是很牢靠那种的,而且我怕老这样插拨内存槽会更松,而且对机器也不好,先谢谢各位!

网友:
内存槽质量太差。最好换了。

网友:
了不一定是内存,
有可能是主板上什么东西接触不好,
或虚焊

网友:
谢谢管理员、楼上的朋友,有可能是哪里虚焊?
这样的板是整批出现,有些比较严重。
有没有临时的处理方法??因为经理出差,所以只能我自己先处理一下。

网友:
接触问题,排除了内存电压和信号的问题的话你用胶的方法对不对?自己检讨一下

网友:
氧化了吧...用洗板水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实在不该放在机箱里面来测试

首先就应该把主板电源等配件拆出来放在外面裸奔测试
清洗内存槽,刮一刮槽子,如果老是过不去内存就应该考虑是否北桥有虚焊

网友:
把所有机器接地试下  我印象中好象记得跟静电有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