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865主板声卡驱动装上了,就是没有声音,

楼主(2008-09-10):
Inter 865主板声卡驱动装上了,就是没有声音,

----------------------------------------------
已解决主板跳线错了,谢谢

网友:
先检查一下主板上的声卡跳线是否跳对,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主板跳线错了,谢谢

已解决主板跳线错了,谢谢

网友:
呀,声卡也有跳线的么?好在还没遇到过。请问在那个地方?

网友:
跳线,驱动不动。还有就是声卡有问题。

网友:
是前置音效的那跳线吧。。。呵呵。。。

网友:
曾经一个板……这毛病,差点换芯片……

网友:
我的这张板的声卡不响,但在设备管理器里可以认到,米克风口是正常的,就是输出没有声音,我把它焊下了,换上别的型号的,换上后认不到,哎,又焊下,又换上原来那个,现在插外置的,这么郁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板是在淘上买的,这个不良的人,我没有给他差了,我给他中了。

网友(2009-09-22):
跳线错了也会没声音,没见过有跳线的呢

网友:
楼上的也太恨了吧,给人家人中评,可以跟他讲的嘛,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芯片的事,接口不良也会造成没输出,今天修了一块板,系统里不认声卡,换了一个ACL655,正常了,谁知道,网卡有驱动,红X,插上没反映,晕死明天还得换网卡接口

网友(2009-10-26):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碰到可以录音但没有输出.不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
老的主板有两个跳冒

网友:
没有小喇叭,系统里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