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865主板问题

楼主(2008-09-10):
Inter 865主板声卡驱动能装上了,就是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网友:
你测了电压什么的了没..什么都没说怎么帮你分析啊..看看给声卡供电那个3叉黑体的东西有没有12V进5V出..

网友:
看看跳线插了吗 没插是不会有声音的

网友:
还要检查前置跳线是否有错,跳错了,也可能引起无声

网友:
INTEL IS NO INTER,换声卡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