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代码00

楼主(2008-09-10):
我的845PE的主板代码00,我打AD分别是:CPU:234
                                                                  内存:388
                                                                       PCI:332
                                                                     AGP:240

网友:
。。。测CPU电压  测CPU有无虚焊

网友:
测CPU有无虚焊如何测试呢

网友:
上假负载。测电压

网友:
CPU核心电压是0.98V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845    0。98V  。是不是低了点哦。
应该是1。5V吧。。。
看看VID线路是不是有问题~~

真佩服你居然打了那么多值。哈哈我几乎不打的。。、累~~

网友:
怎么查看看VID线路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