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打阻卡测试疑点

楼主(2008-09-10):
前不久在论坛买了打阻卡,昨晚用来测了一块技嘉GA-8I848P-G板子,AGP打阻卡基VDDQ工作电压很小基本为零,内存AD线对地有一个和别的不同相差1,北桥开机后几分钟内非常烫,我估计是北桥坏了,请问高手,以上这些情况能否判断为北桥挂了,如果不能,还要确认些什么?

网友:
应该是VDDQ对地短路了!
可以判断为北桥击穿!
你自己不会找一个好板对比一下吗?

网友:
找了,但由于经验不足,不敢肯定

网友:
AGP打阻卡基VDDQ工作电压很小基本为零

北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