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30 系统时间问题,特请大侠指点

楼主(2008-09-10):
我的老本本 thinkpad x30 ,电池容量显示100%,但拔掉电源适配器,立马断电.几个月前电池续航时间还能达到近两小时.后来就出现用电源适配器供电的情况下,电池也非常热,电池指示灯也是呈红色状态,电池的续航时间锐减到现在的0.

还有,我的本本系统时间最近两天也出问题了,第一次关机的系统时间,跟第二次开机的系统时间是一样的.我想如果是主板电池的问题,那么开机应该有CMOS重置的提示,系统时间也应该重置啊,不可能保存我上次关机时间.

我很郁闷啊.特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如果电池没电,系统时间会回到出厂时间。你这种可能有病毒。

网友:
充电灯红色可能充电短路了。不是电池有短路就是充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插上电池充电,同时量接口电压,如果电压变化无常,一会儿12V一会儿几V的,说明电池内短路了
(我碰到过好多次都是这样的)

网友:
多伴电池的问题,里面有某节电芯坏了引起的。可以单独更换或是全部更换新的。不过全换不如买块新的OEM也不贵。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