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的问题大家给个分析

楼主(2008-09-10):
迪兰恒进x800GTO3 256M标准公版 12线的显卡 接口类型PCI-E
因擦拭掉了个电容,电容是 530 SVPC 1500 2.5铝质固态电容,自己换了一个1500 6.3V的电解电容,但是出现花屏现象,
现象描述,开机出现雪花 白色和黄色多,有个字符底色由黑色变为绿色,出现乱码,(和$等乱码,进入WINDOWS 不装显卡驱动640x480出现雪花点,时间长雪花多,但是字体图像清晰。装显卡驱动,进入windows,显示黑屏,按ctrl+alt+del能看到管理器的边缘方块,请大家判断下!

网友:
大家帮个忙吧我在等大家回复

网友:
因擦拭掉了个电容,
请问你擦拭前显卡是否正常?若是就把擦拭掉的那个电容,焊接上去吧

网友:
固态电容顶部有刻纹吗?就是电解电容顶部那些刻纹?若有就是假固态电容

网友:
先用软件测试下吧,论坛里有
是这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