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奇怪的主板,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09-10):
一块杂牌主板945,能点亮,大约过10几秒吧。自己关断电了,还能点亮,不是保护,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啊????
主板

网友:
看看电源又没插好?换电源试试。如果电源正常,刷BIOS,换I/O啦。

网友:
风扇正常吗?你说不是保护,是指过热保护还是主板保护?有些时候风扇不能正确识别,也会出现能开机但十来秒左右就自己关机啦。但如果是主板保护是点不亮的。开机只是风扇转一会儿就停了

网友:
开机进COMS会不会也是一样的,过十来秒左右会自己关机,不会我估计是IQ有问题所至,我菜,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给予更正

网友:
我的主板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你仔细看看CPU边上的电容,还有看看CPU散热怎么样?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无虚焊,查下吧。比如ic和管子加焊一下。

网友:
还有主板上有过热的地方吗?楼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