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force FX 5600 不断降频。。。才正常使用 ]

楼主(2008-09-10):
华硕(ASUS) V9560/TD
--------------------------------------------------------------------------------------
芯片型号                  nVIDIA Geforce FX 5600
显卡接口标准           支持2X/4X/8X
显存容量                        128MB
显存类型                  DDR
显存速度                         3.6nsns
核心频率                         325MHz
显存频率                         550MHz

显卡原正常使用。(核心频率 325MHz / 显存频率 550MHz)

某日游戏出现假死。
显卡核心频率改成  300MHz , 显存频率改成 500MHz,正常。

N日后,显卡开机登陆Windows时假死。

显卡核心频率改成 200MHz , 显存频率改成 400 ,显示正常,玩CS正常。

怀疑高温导致,请问问题出在哪?如何维修?如外面维修大概多少钱?(恢复原频率 325MHz / 550MHz)

网友:
故障比较简单哈,清洗下,吹一下,风扇加油或换大功率的风扇,故障就可以排除了。
有条件可以查下电压是否正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