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TM4000 被雷击后无法开机

楼主(2008-09-10):
ACER TM4000 被雷击后无法开机.经查发现PC97551坏了.换后还是不开机.有待机不触发..后现在电池接口处的一处电感对地短..取下了一些电容和MOS管后还短路呀.高手指点一下吧.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加电烧哈,别太大哈,

网友:
加电烧下看看:啊。

网友:
小心别烧坏板子上的电路,最好还是确定是那路短路了,才加相应的电压,一般大的电感上都能测到对地阻值,祝你好运.

网友:
摸一下网卡芯片看烫不烫如烫说明网卡坏.如没坏看网卡隔离有没有问题

网友:
网卡芯片要重点检查,先拿了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南桥看看短路了吗 后面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