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9-10):
我修过一个主板的ATX电源,接上主板后,一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我用镊子将绿线和地短路,电源的风扇转,3.3v ,12v等都正常。主板已确定为好的,换其他电源正常。我将电源的两个芯片(好像LM339,还有一个好像TL4什么的)换了,测其他的大三极管都没坏。有时接主板能正常触发。电容已全部换好的。有时拆开试机时能正常触发,装上(上好螺丝)后又不行。我连风扇都换了几个,现在还是一样的情况,触发一下就停,但短接绿线又能正常的。是长城的电源。那位大哥发表下高见啊?

网友:
我手头有也有个长城电源,和你的问题有点相似,没修,因为还在三年保内,我返上去。我估计这种问题是电源板上有轻微短路造成的,具体是那个儿的问题那就要你自己测试啦

网友:
这个很正常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原因是电源的保护电路出了点问题.当它在开机瞬间的大电流冲击下误保护了.或许你装到别的主板上它又正常.呵呵

网友:
其实像LZ说的.电容啊.还有整流管啊.都有关系的.其次查保护线路.和IC的周边有没有元件变量.这种情况是简单中的麻烦啊.

网友:
多谢各位给意见。虚焊是没有了。至于IC周边有不良的元件,那就难查点了。总不能一个一个的焊下来测吧。我看还是凌金旺大哥讲得有道理。有时行,有时不行。真的,有次我试机试了一个小时都没问题,主板都能正常触发。而我装好后第二天又不行了。

网友A:
我修过一回 是-12这路有问题 对地有个电阻 你试试测一下

网友:
多谢LZ夸奖.其实修电源这东西也不好搞.像你这种情况的就更麻烦.它关系到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前级电源管(13007)前面的小电容有问题也会这样的.一句话.要是差的电源干脆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回 是-12这路有问题 对地有个电阻 你试试测一下

我认为不像.如果有一路输出有问题的话.它就干脆罢工了.就连短接绿线也罢工的.

网友:
虚焊是有可能的,前天刚修好一台就是.
339的5脚电压比4脚高就是保护动作了

网友:
问题解决?

多谢各位!今天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将原来的TL494芯片换了一个KA7500B,通电,绿线短接,一下就停了,没电压输出。我不死心,再换了一个KA7500B,通电,绿线短接,风扇转了。各电压正常。我再接上主板,开机触发,OK!CPU工作了,显示器有显示了。现正在测试中,一切正常。原来7500B和TL494可以代换的啊。我再相问一下,风扇有方向的吧,我装的时候,风扇的风都是吹向机厢外面的,这有没影响啊?(这个风扇只能这样装)现在正在试用中.......

网友:
你开始不是说换过IC不行了吗?郁闷.所以我叫你查外围

网友:
上次是换了一个呀!唉,谁知道是这样啊?这个问题真难解释呀!前面两个不是不行,短接绿线是可以的,只是接上主板,一触发就短路.现在这个IC却又行呀,现正在用之中.

网友:
我怀疑你可能拆了几次IC后.烙铁的温度把变量的元件又烤回来了.所以OK了.
这个猜想有点可笑.呵呵

网友:
我碰到过和楼主情况一样,换光偶ok

网友:
换光偶??光偶是辅助供电用的.跟本就跟主供电没关系的.

网友(2008-10-14):
长期困扰的问题已解决!

大家好。我再仔细观察,发现次级有一个电阻有损伤的痕迹,我拆下来,用数字表一量,99.3K欧姆,和拆机上拆下的比较,多了大约1K,拆机上的量是98.3K,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之换掉,另换了旁边的一个电容,标着103,1KV的,现在已能正常使用了,试了两台主机,都能着机了。唉,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多谢大家的意见。看来这个目测法还是很重要的。那个电阻应该是启动电阻吧,如果不是它表面有损伤的痕迹,我是怎么也找不出来的。

网友:
电阻的值有这么小的变化都不行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