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F5000投影不能切换的问题

楼主(2008-09-10):
大家好,我手里有几台清华同方的F5000都出现了不能切换到投影机的问题,以前是换了板子以后就好了,可我不知道这是板子里哪儿出了问题, 导致这一问题,请各位达人帮忙分析一下。

已经证实:1、投影机没问题。
          2、笔记本显卡驱动安装正常。
          3、VGA线没问题。
          4、切换方式正确。
          5、输入通道选择正确。
可能是电脑有问题,但问题在哪儿呢?愁死我了,哎!

网友:
能切到外接显示器上吗?清华同方F5000的笔记本有没有S端子。S端子也可切到投影仪上。

网友:
你如果确定是电脑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的电脑和投影机的分辨率不同,你最好换一台电脑来试试,

网友(2008-10-29):
同意三楼的说法,有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换一台主机试试

网友(2008-12-04):
有些pc需连接投影机后重启方能识别投影机..........此时更改设置笫二输出及分辩率!~!~........视频及S输出也如上方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