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板要把ATX插座拔下再插上才能开机

楼主(2008-09-10):
1:断电超过1分钟再开机无反应,拔插头不行,非得把主板上ATX插头拔掉再插上才可以启动;

  2:CMOS设置完按F10再按回车后无反映,不能自动重起,设置已保存;
3:开机必须按F1。错误提示CPU has been changed

  此板启动后一切正常,可以进入系统!!

大家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
bios程序出错,重新刷写BIOS

网友:
第二个问题可能是BIOS资料有问题或者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