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开机,分析过程,小经验分享。。

楼主(2008-09-10):
如题:电脑不能开机(市场上型号不详)

不能开机,换Key PARTS无用,插AC开机器没有任何反应,按照电压的产生的先后一步一步的量(前面我有讲过未按power button之前会有DVMAIN19V,PWR_VDDIN19V,VDD5,VDD3,H8_RESET#,H8的CLOCK晶振的電壓和信號)

首先量D/VMAIN有19V,VDD5有5V,当量到VDD3时只有2.8V,正常应该是3.3V,觉得有问题,VDD3是PWR_VDDIN19V通过U10转换来的,测量U10第3PIN为3.3V正常,一直往前找,Q5的S端只有2.8V,觉得Q5有问题,更换Q5 后OK。(VDD3为2.8V,KBC_VCC也为2.8V,导致KBC不能正常工作,所以不能开机)

说明:有些机器的待机3V是通过19V转换的,有些机器的待机3V是通过19V转换成5V,再通过5V转换成3V的。所以大家在维修这类机器时一定要按照加电的顺序一步一步的查。

网友:
楼主, 不能说明型号的话能贴上主板的编号也好啊!!

网友:
顶,楼主文笔简单明了,思路清晰

网友:
不错,很值得借鉴, 谢谢

网友:
兄弟们:如果我个人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WINBOOK的一款P3的老机器:型号我记的住型号了。只有这款机器这个地方3V转不过来:有时我们找不到原芯片:就从COMS电池上接个电压来做当待机电压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