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块啥主板(以解决)

楼主(2008-09-10):
现在板子跑C1是不是不过BIOS的问题,内存供电正常。那位老师有这板子的BIOS程序。主板北桥用的是865G、南桥用的82801EB

网友:
供电正常,再查时钟。刷bios也可以,但你把主板牌子型号说一下。

网友:
我就是不知道板子是啥型号的,上边要没有标示。IO已经更换,时钟正常。

网友:
工包板子(翻新板),型号和厂商应该在最后一个PCI槽子上,仔细看下

网友:
山寨货,呵呵!找个北桥 南桥 IO差不多的一样的BIOS刷一下

网友:
我已经都看了,没有任何标志。

网友:
是一开始就跑C1还是怎么样的

网友:
跑CI   如果供电 时钟正常  先查完AD线  再考虑刷BIOS  杂拍BIOS 不好找啊

网友:
美达还没来得及LOGO的 板

网友:
看不出来。长得都差不多啊。呵呵

网友:
那位有和这差不多的BIOS

网友:
好的我去看看,修好了我会告诉大家.不过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的台众的网站,不知道那位知道

网友:
多谢大家,这块板子修好了。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像火龙王主板 很像的 我以前修过好多这样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