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同创17寸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08-09-10):
接了一台同创显示器是别人修过的,没显示,拆开测没有短路,接电有高压,测各路电压,只有6。3V灯丝电压为3V不正常经检查为一连线断了,接上有显示了,也正常了,以为好了,装上试机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突然跳砸了,跳砸了应该说是有短路了,应烧保险才对,但保险没烧,断开一次电源什么也没接,把保险拿下,在保险两边接上灯泡,灯泡时亮时灭,应该说是漏电,

网友:
怎么没高手说说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