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上面的固态胶如何拆卸!!!

楼主(2008-09-10):
朋友拿了个品牌机,要我帮他升级,拆开机器一看,所有的接口基本上都是被胶(类似于玻璃胶)粘死!,这种胶怎么拆的?,用起子硬撬感觉肯定不行,要把接口撬坏!各位高手一般用什么拆的?用850风枪么?如果是的话?一般温度多大?会不会把接口融化了?
     不敢贸然动手,先上坛子上来问问,谢谢先!

    2楼朋友推荐用酒精的方法是非常好的方法,我已经试验过多次,效果极佳!!!推荐各位朋友使用!

网友:
是热i熔胶吧!我每次用热风枪把风量开到最大温度调到5 加热一下就可以轻松拿下了

网友:
热溶胶不粘的吧,用手掰得起来

网友:
热熔胶不会有很大的力度,找个牢固的地方一敲就下来了。

网友:
     就是怕敲把接口弄坏了,谢谢上面的方法,我先去试一下!!

网友:
稍微用力就可以揭下来了
粘着力很小

网友:
锥子扎,拿刀轧,用手掰,热风吹,

网友:
楼主注意一下,力道就可以了,

网友:
找到接面直接掰下来 一般没事

网友:
是热熔胶,我一般用手一摆就下来了,一般不会坏板卡,

网友:
呵呵,领教了,原来是这样弄下来,我上次就没敢弄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次。浪潮机子上的。还有新蓝机子。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建议不要使用楼上几位的方法来撬,不好

网友:
不好意思忽略了,劳驾坛主都亲自出马了!!!
    经过实际检验!!!
   2楼的朋友说的用棉花沾上酒精是正解!!!
   我已经用此法解决三块品牌主板的固态胶问题了,谢谢!!

网友:
又学一招_用酒精。我原来直接用手掰。一般都弄得下来。

网友:
呵呵。用酒精哦。学习了。我常用热风

网友:
可以用酒精,下次试试。一直都是直接用力拿下来的。

网友:
是热熔胶,用热吹风吹吹热,它就会软下来的

网友:
又学一招_用酒精。我原来直接用手掰。一般都弄得下来。谢谢

网友:
我直接用尖嘴钳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