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音箱的电位器怎么跟外壳分离?(已解决)

楼主(2008-09-10):
麦博的FC361,第一次拆不太清楚,掰都掰不开,是不是哪里有什么机关

还有此音箱是没低音,怀疑功放芯片坏了。原先的是D2030A,请问能否用TDA2030A来代换?

各位师傅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旋钮如果有螺丝与电位器固定就先下螺丝,没有的话就是垂直硬拔,不要摇哦!
你说的2种音放应该是同一种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电位器和音箱的外壳。我是想把电路板拆出来

网友:
是电位器和音箱的外壳。我是想把电路板拆出来
------------------------------------------------------------------
看了图,你那个用张老的: 垂直硬拔,不要摇哦!
也可用两个起子在后面(第二张图)撬,电位器轴上的塑料部分.
D2030A和TDA2030A功放集成电路是一个型号,可换.

网友:
谢谢各位,拆出来了。原来里面有六角螺母,幸好没硬来。

遇到困难就上CHINAFIX(打个广告ミ∩_∩ミ)

网友:
是让你先取旋钮(套在电位器轴上的)一般是塑料的。

网友:
6楼的图上明显的看到,这个电位器旋钮里面的位置上有螺帽啊,先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