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1t时开时不开还掉电

楼主(2008-09-10):
ibm z61t时开时不开有时候还掉电,,测CPU电压有时0.92有时1.24V更换ADP3207还是相同故障,各位哥哥姐姐帮帮我给我点思路.

网友:
查一查CPU供电电路吧, 如果没问题的话就要重作CPU座子了!

网友:
这款机子是BGA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