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主板求助!!!!!!!!!!!!!

楼主(2008-09-10):
我有两快FOXCONN 865PE的大板子,两快的毛病是一样的.都是内存供不行电压,和供点管子是无关的.因为他和AGP是一路供点.所以内存和AGP就都没有电压了,毛病是不复位,内存电压死活上不来.最终判断是内存旁边的一个小八角有问题了,型号是6520  但是这个小八角无法代换,它的线路很怪癖,  小八角的第八角既然是12V 所以想拉过去也不能, 哎,哪为大哥哥修过这样的毛病,教教小弟.........急...........急...........

网友:
想拉?这个是PWM芯片,,用RT9202可以代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判断它有问题的,先量一下它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断箭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谢谢.各位哥哥........

网友:
恩 跟9202的脚位定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