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介绍一下如何换液晶的灯管吗?

楼主(2008-09-10):
大家好!不知有谁能介绍一下换液晶灯管的步骤!我见到一台液晶,灯管两边都黑了,但它还能正常使用.不知要不要换!
使用

网友:
能正常用就不用换. 绝对没问题.

网友:
灯管都被你看见了,那就简单了,买一模一样的主要是长度,实在找不倒,就取短一点的,把灯的外壳留下,把新灯放入灯的外壳,最好固定一下,装上液晶就OK

网友:
现在不换 那么以后都要换的了
换那个东西全凭你的手上活

网友:
胆大细心才行,碰断屏线那就相当麻烦了

网友:
因为换灯管而损坏液晶屏的机率是很大的. 换灯有风险,换灯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