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海尔H40笔记本,请帮助看一下

楼主(2008-09-10):
一台海尔H40的笔记本,插上电源后,待机指示灯不亮,拆机后量电压,V3,V5,V12的always均有,但V3S,V5S均无,电源板上有一块MAX1632,应该是由此来产生待机电压的,测其2,4,13均无电压输出,其工作电压22,6,21均有,只是产生不了待机电压。

但随后产生其他问题,在接入电源时,电源板与主板接口附近有‘嗒嗒嗒’的声音,电源电压迅速下降,怀疑有元件短路,断电测电源对地阻值正常,由于是刚开始做维修,不懂的东西还很多,在这里想请教前辈。

1、因为不知道海尔的H40供电时序,不知道无待机但有always是否可以?
2、嗒嗒声音哪些元件可能从哪些元件发出?

谢谢了

网友A:
果然是新手,待机电压不一定是从MAX1632产生啊,MAX1632工作的7,23,28脚的控制电压有没有?没有说明控制电路没工作,你再僵在这个电路上也没有用的,思路要开阔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问题.
V3S电,是有V3电转出来的.
一般都是用MOS(或者集成MOS)

看看这个MOS的源级有无电压.

一般这个是从K/B那颗IC来控制.

网友:
多谢麻烦的指教 ,H40的机器上我看的电源芯片有三个,分别为MAX1632,MAX1987和1772,其中1987是用于提供CPU核心电压的,1772是用于电池充放电管理的,机器的电源信号控制应该是来自于超级IO,PC87591L,键盘也是由此IO控制的,因为刚开始学,跑线路跑着跑着就跑丢了。另外,发出声音的元件还没有找着,我估计应该是电容,但周围的几个电容都焊下了,接电还是发出声音,因为是之间没有短跑,有声音之后才出现短路现象的,要先找出这个元件才能进一步再检查。请麻烦再进一步指导下,谢了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新手,待机电压不一定是从MAX1632产生啊,MAX1632工作的7,23,28脚的控制电压有没有?没有说明控制电路没工作,你再僵在这个电路上也没有用的,思路要开阔

网友:
那会不会是电感啊

网友:
发出声音的元件找到了,是一只SI4435 P 沟道的场管,焊下后再上电就没有声音了。现在刚开始维修,手头还没有废板拆件,只能找到可替换管上去试。

网友(2009-04-01):
果然是新手,待机电压不一定是从MAX1632产生啊,MAX1632工作的7,23,28脚的控制电压有没有?没有说明控制电路没工作,你再僵在这个电路上也没有用的,思路要开阔
你看看主板的型号,我记得海尔H系列是我们代工的。那这个问题我修到过!是Q28Q那里有问题!换板吧!修好用一会还会坏的!

网友:
在IO芯片附近有个三极管,会发出一个待机信号的。

网友:
期待高手的解答,我亦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