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主板遇到的问题急啊。。求助中

楼主(2008-09-10):
我的一块intel为联想代工的865pe主板,CPU为P2.4B     先的时候用起正常,,一天更换CPU,P2.4C。换上以后风扇转一下就停啦,点不亮,没有任何报警,   再把P2.4B     换上,主板三声短叫报警,风扇转,用测试卡,代码显示 E1就不动哦,E1指的是什么错误啊?难道主板还认CPU吗?请问有高人遇到这种情况过吗?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处理器意料不到的例外情况。

网友:
E1
我觉得应该是内存 。。你重新插下内存吧。。865跑E1的多为内存。。。
具体不敢确定。要看到板子的情况才好确定。。
有些时候不要太死板的看诊断卡代码表。。。不怎么准的。。。多检测一下基本的电压。信号等~~。希望你进步~~

网友:
如果是内存问题的话   不插内存条也是一样的   没得内存报警

网友:
不插内存显示E1我也经常碰到,有些板子显示这个代表内存没有插或者有问题!你查查内存或者换一下看看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再查基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