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2报1803错误

楼主(2008-09-10):
那位遇到过,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1803 是一个错误的代码 你加了什么硬件吗?还有你的电脑是否中了什么不知名单病毒?也就是破坏性的对硬件破坏性的病毒?你可以考虑从装系统。 或者换块硬盘尝试下看会有什么现象出来

网友:
我修过一个T40啊 !也 报1803啊 !后来我 换了 一个IO好 啦!不 知道你 的换IO会不 会好啊!

网友:
对换IO芯片:内存槽下面的8394T IO片子里的程序错了:要不你有好的编成器刷下也行。要不就换了:用t43 上的片子也一样通用的。

网友:
你最近有没加蓝牙。我有碰到过加蓝牙报这个错的。

网友:
就死I/O问题啊我也遇到过T43的报1803的啊换I/O就可以了

网友:
1803是猫报错。你把猫拆了应该就能进去了。

网友A:
楼上大哥1802才是无线报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大哥1802才是无线报错啊

我说的是猫报错1803 不是无线网卡报错 1802 没看见吗? 。

网友:
 虽然购得的这块蓝牙模块为IBM认证的产品,而且模块上印着“IBM”标记及专用FRU号,但T40安装此模块后会出现“1803”错误,(一般来说,“1802”、“1803”报错是非IBM认证的无线网卡或蓝牙卡用在IBM笔记本上才会出现的),只能用相关程序来破解这个“1803”报错了。破解程序可以到http://www.cpcw.com/44/jmp1802.com下载,下载的压缩包解压缩后,可以看到一个名为“jmp1802”的MS-DOS应用程序,大小不到2KB。重新启动笔记本进入DOS,然后进入“jmp1802”所在的文件夹,键入“jmp1802”(引号不用输入)并回车,破解即告完成。

网友:
我也修过猫坏报1803的。楼主试试不行在换i/o

网友:
你换了I/O应该问题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遇到两次了 都是那样1802和1802有本质上的区别的这个I/O和T40 的不一样的要上T43的或R52的才行这个I/O里面是有程序的不是一般的IC他是个EC应该是I/O 的问题你换个试试1802可以用软件改1803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你解决了吗?解决了就发上来跟他家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大家好心  好意的帮你你就着样对代大家啊大家以后不要帮着种人了.

网友:
我也见过1802报错,是网卡问题。下个软件就ok了。1803还没见过

网友:
估计是OI的问题了。

估计是OI的问题了。

网友: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不回,是还没有解决呢,换了不好用

网友:
R52报1803错误的问题解决了,换了I/O不好用,今天让我把I/O周边小件全部换掉了(电容等)在开机,居然好了》》哈哈!!!我也不知道是那个坏了

网友:
报1803还的确没见过,以后遇到了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