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45板,自动开机,CPU无电压

楼主(2008-09-10):
如题,CPU无电压,北桥电压只有0.5
北桥供电管没问题,南桥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
板插电自动开机,并且关不了机
有可能是IO问题吗,手上没有一样的IO,型号是8712-KXS
可以和HXS或者IXS通用不

网友:
先将IO取下,看还自动上电否?
如果还自动上电,那就不是IO的问题了.
检查ATX 14PIN出来到进小三极管没有,还有就是SB了.

需要换IO的话,KXS的能否和HXS的互换还真不知道,没有试过

另外最好先检查一下CMOS跳线是否在清除位置

网友:
我有个板子也是自动开机,关不了机,有时跑码到开机那个码时,就关机了,现在也没修好

网友:
跳线肯定没有问题了,刚更换了一个同型号IO,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已确定,南桥坏
发现南桥旁的1117不知道为何不见了,加上去,不会自动开机了
再开机,还是没有复位,量网卡旁边的电容,短路,网卡坏,拆掉它
再开机试,还是没有复位,此时CPU电压,北桥电压都正常了
最后确定,南桥坏

网友:
,CPU无电压,北桥电压只有0.5
这个0。5指哪个?,没说清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