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高手请进---斑竹请进~~

楼主(2008-09-10):
一沐泽DN100笔记本,表现现象为:单独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单独适配器也可以开机正常进系统,两者全插也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无论怎样进去系统后都无法检测到电池,也就是说在WINDOWS电源管理选项里面没有电池选项,本本一直自动检测的状态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交流电模式/
如果在电池和电源都插的情况下进系统后,把电源线拔掉后则会直接断电.....貌似是电池的问题,可是断电后只用电池在开机直接可以正常进系统.很奇怪的问题.......
本本是客户正常使用的时候突然出现的问题,经验证排除系统,BIOS版本的问题!!
因手头没有一模一样的电池(哎,垃圾沐泽居然也生产笔记本.......害的我都调不到电池),请高手给个检测方法,排除下到底是电池还是本本自身的问题.
因本本还算能正常使用,所以没有敢贸然换电池充电芯片和EC,一点思路也没有,有遇到的知道的高手个支个招吧先谢谢啦

网友:
这个很明显主板电源 电池自动检测切换电路有问题,一般就是小元件二极管坏,多查这一部分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一楼正解,二楼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电源 电池自动检测切换电路,具体由那些元件组成呀,大概在什么位置,请高手教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