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71开机电源声问题,求救!!

楼主(2008-09-10):
联想V71本子,正常待机是0.05A,加电几分钟后,突然掉线,待机为0.03A, 这里有明显的电流声,重新拔下电源,再插又正常,不过有时候插上去也是0.03A,只要是0.03A就会有强的电流声,求教,机器本身是因为电源口二极管坏掉,无待机,更换过二极管后都正常待机,但出现上述问题,求救,我在百度里看到联想论坛里有朋友出现相同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更换过1632,加焊了电源口边上的芯片,电杆,故障依旧,就没有思路了,请高手求教.

网友:
没人回答下吗?
我急死了

网友:
查一下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待机电流变小,很有可能给1632供电这路的电阻不良了,只有电阻能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