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鱼8代ST3200826A3.03急求助!!!!!!

楼主(2008-09-10):
酷鱼8代ST3200826A3.03急求助!!!!!!
3200826A   3.03 200G SN:3ND0E0YN  里面有大量红绿块坏道,MHDD檫无效,
用N2, ,22, 做SF,没注意后面多加了逗号,两个小时后提示什么and,再回车无效。就断电了,通电后敲盘,CTRL+Z回车显示>F,停止敲盘。这时才想起来忘记备份固件了,请教还有得救吗?到哪能找到固件?下面是做SF之前的硬盘自检。
Interface task reset
4096k x 16 buffer detected
TONKA - 1_Disk    S.00  04-08-05 16:00

Buzz  -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03  04-08-05 16:03
(P)PATA Reset
Master with Non-conforming Slave
3.03  04-08-05 16:03
(P)PATA Reset
Master with Non-conforming Slave
AT Er 00 Nwt Er 37 RdWr 0001e.00.02ab
ATA St 50 Er 01 Op 00 0,0000/0/00,00 01 00
Niwot:  000099a0  ff  000099a0.3.af0 0009  0000 0000 0000
AutoRd Err 43 at 00001e.00.02ab
SCAN Error
AT Er 00 Nwt Er 43 RdWr 118e5.00.01ad
ATA St 50 Er 01 Op 00 0,0000/0/00,00 01 00
Niwot:  000099a0  ff  000099a0.3.af0 0009  0000 0000 0000

CE Log EC=43  Rtype=24 OV=0 STStatus0
AT Er 00 Nwt Er 43 RdWr 118e5.00.01b4
ATA St 50 Er 01 Op 00 0,0000/0/00,00 01 00
Niwot:  000099a0  ff  000099a0.3.af0 0009  0000 0000 0000

CE Log EC=43  Rtype=24 OV=0 STStatus0
AT Er 00 Nwt Er 37 RdWr 118e5.00.01c3
ATA St 50 Er 01 Op 00 0,0000/0/00,00 01 00
Niwot:  000099a0  ff  000099a0.3.af0 0009  0000 0000 0000
AutoRd Err 43 at 0118e5.00.01c3
SCAN Error
T>Age=50 Type=18 MxCyl=1B5F9 MxHd=3 MxSct=470 BSz=2000 TCode=FDFBFCFA

敲盘时显示:
4096k x 16 buffer detected
TONKA - 1_Disk    S.00  04-08-05 16:00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0080 F950 FA64 FA68 0010 B292 00C4 009F 0041 005F 0003 0800 00C7 000A FBA2
0D90 C000 0000 00C4 0101 C02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C2 0000 01C3 FFFF
0000 0000
Interface task reset
4096k x 16 buffer detected
TONKA - 1_Disk    S.00  04-08-05 16:00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0080 F950 FA64 FA68 0010 B292 00C4 009F 0041 005F 0003 0800 00C7 000A FBA2
0D90 C000 0000 00C4 0101 C02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C2 0000 01C3 FFFF
0000 0000
Interface task reset
4096k x 16 buffer detected
TONKA - 1_Disk    S.00  04-08-05 16:00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按CTRL+Z  不敲,进入F级,请指点什么原因。用ST_MEM用指令F级转入T级还要找固件吗?这个命令能用吗?好像是380011A的吧。求助怎样转入T级!!!!!!!!!!!!!!!!!!!!!!!!!!
SPEED/115200/b0115
STR/d80,1/0
SLEEP/4000
SEND_FILE/1024/1\appM67.bin/<0/<180
SPEED/9600/b0096
STR/j,,1
STR/U

网友:
送你一个固件,希望你能用上

ST3200826A3.03 TONKAM-273.03.112-CD44ST3200826A SN5ND.rar

网友:
用PC3000灯泡修呀

网友(2008-10-27):
业余级,没有PC3K,有网上下的ST_MEM软件和破解的春花,
前天无意中按了f回车显示
F>f
OK
OK
OK
OK
OK
OK
OK
Check sum Error
是什么意思???
再加电不敲盘了,显示F>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MASKROM - 1_Disk    M-20  12-07-03 15:39
请教怎样转入T级?(ST-MEM)谁有固件的帮忙发个,谢过了!!
用网上说的ST-MEMF级转T,转不了。

SPEED/115200/b0115
STR/d80,1/0
SLEEP/4000
SEND_FILE/1024/1\appM67.bin/<0/<180
SPEED/9600/b0096
STR/j,,1
STR/U
F>

镟箸?4000 ?皴?

镱覃豚屐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st_mem\st_mem\1\appM67.bin 0C0 犭铌钼 镱 1024 徉轵
镱覃豚屐 犭铌?:
00A
00B
00C
00D
00E
00F
01A
01B
01C
01D
01E
01F
02A
02B
02C
02D
02E
02F
03A
03B
03C
03D
03E
03F
04A
04B
04C
04D
04E
04F
05A
05B
05C
05D
05E
05F
06A
06B
06C
06D
06E
06F
07A
07B
07C
07D
07E
07F
08A
08B
08C
08D
08E
08F
09A
09B
09C
09D
09E
09F
0A0
0A1
0A2
0A3
0A4
0A5
0A6
0A7
0A8
0A9
0AA
0AB
0AC
0AD
0AE
0AF
0B0
0B1
0B2
0B3
0B4
0B5
0B6
0B7
0B8
0B9
0BA
0BB
0BC
0BD
0BE
0BF
镱耠嚯?羿殡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st_mem\st_mem\1\appM67.bin 犭铌囔?镱 1024 徉轵
殃铕铖螯 COM/HDD=9600 / b0096
j,,1
Interface task reset
1024k x 16 buffer detected
MASKROM - 1_Disk    M-20  12-07-03 15:39

F>
U
Command Inactive
F>

网友:
.8的太少还没研究过.

网友:
可惜这个硬盘了,还是xly的修复8代盘稍微好点,

可惜你手头没有工具,xly的固件和PC3000的不通用。

网友(2009-03-21):
哈哈哈,你打在F级下打f,ROM被你清了

网友:
大猫你这么晚还不睡?T级下打f才是从内存写FLASH吧?F级好象没这个指令。
楼主不懂指令就别自己乱来,还是找专业人事来修吧。
楼主你打的ST_MEM的那个命令和固件是写.7的ALPINE系列盘的,8代的你要自己找固件并计算写缓冲地址和大小等参数。
intohard上Cham_810有篇文章说明了应用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