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自动断电

楼主(2008-09-10):
客户拿来一个主机说自动断电,打开机箱,测的电源输出电压12V 5V 3.3V都正常,主板也正常;我就把所有的电源插头取出重新插了一变,可以启动 ,不过进桌面后不到1分钟就自动重启,我换过电源,还是重启。。。。。郁闷,主板上面有两根内存条,我就试着取下一根,      (*^__^*) 嘻嘻…… 竟然不重启了 好了~~~

网友:
少见的故障啊.长见识了

网友:
如果是HY的打摸条,算是正常了

网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最好能知道个所以然。谢谢。

网友:
刚刚处理了一起,是内存的问题,抓不住内存就自动断电了,多发生在非INTEL芯片主板上

网友:
两根内存条有冲突所至

网友:
用两条不同的内存很容易出这种问题的哦,尤其那些老爷板~

网友:
条子有可能不兼容吧,应该是混装的,一个单面的,一个又面的,又或都是一根8位,一根16位的,还有就是266-333-400 频率不一样吧,
都有关系,有些条子,说不清楚的,时好,时不好的,有的V/A的板就是不出问题,INTEL就是不行

网友:
你查查拿下的内存是否有不良颗粒

网友:
呵呵,楼上的才是正解,按楼主的描述, 两内存条过去应该是正常的,现取下一条,也正常开机。证明另一条故障,并且可以修复。
估计楼主对另一坏条就没作处理了

网友:
我测试的时候都不插内存和显卡的

网友:
可能有一条坏了,要么就是两条不兼容

网友:
很常见,内存金手指有污物,内存不兼容等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