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O的屏,只有一半图像,能不能修复?

楼主(2008-09-10):
AUO的M170EG01,AUO-003主芯片,现在是一半图像。左侧2/3正常图像,右边1/3黑的,有些竖直纹路。不知道屏幕玻璃上电路坏没有?

网友:
可能屏上的心片有问题
你最好量一下电压

网友:
你这个屏只能拿工厂去修了!是绑定的问题!意义不大,收费很贵的!

网友:
用通用板代换就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什么是绑定的问题

手里恰好也有一个这样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