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8x显卡

楼主(2008-09-10):
fx5200 128mb 128bit ddr 显卡上面的供电管发热 (60n03)(能点亮 进系统黑屏 )如何维修

图片如下:

网友:
有没有用MATS测试显存?

网友:
显存是好的

网友:
那只能怀疑什么就代换什么了。(新手哦,如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望见谅!)

网友:
1)换个新的管子,测下GPU的供电1.45~1.55V,显存2.6V~2.7V,若不正常,修之。
2)BIOS备份出来,把GPU和显存的频率调低,再刷回去。
3)如果能进进安全模式,重装驱动(系统自带的)。

重启如果还不能进系统,换GPU

网友:
管子都换新的了 还是不行 应该是GPU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  现在这些垃圾卡真是多  特别就是这样结构的卡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片  只要点一会儿就烫手   我这个是GPU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不能给你帮助了

网友:
多谢大家帮助

网友:
看看是不是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对GPU坏的结论下得太早,建议更换60NO3,加焊GPU。查60N03的后级元件,后级元件有短路或虚焊,才会引起前级元件的发高烧

网友:
更换过60NO3 测试过没有短路迹象  也没有虚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木风别着急哦!能不能换过高点的场管试下呢,你看到过它的图纸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60N03应该有个芯片控制它吧,查下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卡外观很新啊!如果使用时间较久的话,建议换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卡还没搞好吗?有什么最新进展呢?关注它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卡能进安全模式吗?
用软件测过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您的帮助 此卡已经修好 更换GPU就OK了

网友:
说的细一点呀!我也能学学!

网友:
不是吧。这种5200还换GPU,强实在是强人。

网友(2008-10-11):
把C249 和D2换掉不行GPU就有可能存在危险了,你的显卡应该是刚加电开机的时候,Q27的D极电压由2。6V左右拉低到1。7V左右,这说明你的D2过压保护0。75V有可能没有达到GPU的保护温度。如果进系统后D极电压到2。2V左右说明可以正常使用。版本有时间不防照我的方法做下试验。就知道原因了。说不定会有惊喜呢

网友:
学习一下         。。。。。。。。。。。。。。。。。我的显卡也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