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上1.7的cpu

楼主(2008-09-10):
一块ASUS p4p800-f/w的主板,原来上的是p42.8 400外频的cpu.现再的故障是开机无复位,没有cpu电压.电源芯片是adp3180.但是上1.7的cpu却有电压,可以点亮,上cd2.4的也有电压,但点不亮,请问这块主板去持cd的cpu吗?有没有谁碰到过这种故障?是电源芯片还是cpu座有问题?我还有一片一模一样的板子,故障也是cpu无电压,上1.7的也无电压,我想是adp3180块了,可手头上没有换的。有没有谁修过同类型的主板?看起来好像是通病啊。

网友:
有些板子支持800FSB不一定支持CD

网友:
没修过这种故障,不过以前好像看过一个帖子说换电源管理芯片修好过这类故障。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不足  我也碰到过  不过不是华硕的~!!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虚焊引起的,你可以回焊一下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