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g fp71g+ 可能是通病吧,修好3台了,分享一下

楼主(2008-09-10):
beng  fp71g+液晶显示器,送来是黑屏,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
过程:(1)测保险好,整流,滤波也没去看它了
          (2)5V 12V有的,
想想,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吧,摸摸芯片,都不热。
测测管子,也没穿
电源开关坏了吧,小猜了一下,用万表一量,正常,会叫,3。3V也是正常的,
顺手测了一下,上下菜单的键,上下键的电压只有0。9V,这二个键坏了, 狂喜了一阵
吸锡器,三下五除二,拆下二个键,上电,按下开关,绿点亮了,
此机修了三台了,最近半月内,拆下来用 二级管档量开关时,也不太好测了坏的,按了也会叫的,]
测3。3V是最好的方法,
:lol :lol 发点儿小文章来骗点儿积分,希望版主给点儿面子
争取一天发一篇,维修心得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
我是看清了.不过楼主还是写清点.3.3V哪来.09V怎么测,要不很多新手是看不懂啦.

网友:
beng fp71g+ 这个的故障还没有发现,不知道是不是通病,不过可以借鉴

网友:
这个型号网吧机很多都是电源板上的电容爆的,碰到很多次了。按键坏到没碰到。

网友:
我觉得不是什么机器都有一种通病,而是每一批他的电路有可能不同,元器件用的质量差一点,所以导致坏的东西不同。通病那简直太多了

网友:
beng  fp71g+液晶显示器,送来是黑屏,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
过程:(1)测保险好,整流,滤波也没去看它了
          (2)5V 12V有的,
想想,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吧,摸摸芯片,都不热。
测测管子,也没穿
我测的是后面主板上的管子,大体上量了一下,这里测的不是电源管,
我也没表达清楚, 只加了2威望 下回表达清楚一点儿,争取+5威望

网友(2008-12-21):
不错,谢谢 了,我是按你的说法测了下,是个自动调整的键电压1.09伏,不过没阻值也可以测出来 的。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不是开机按键失效引起的不开机吧。换了按键问题就搞定了是不是。

网友:
上下菜单的键,上下键的电压只有0。9V,这二个键坏了

我也没看懂,+ - 这两个键会影响开机吗          还是开关按键       7楼说的自动调整键也会影响?

网友:
像楼主说的这样问题是轻触开关漏电所引起的,有的还会引自动的弹出菜单,按他所说换两个按键不用好久又会出现问题的,按键不贵,一般是全换了,顺路这型号的BIOS传上来给大家享用.

网友:
解码MCU REALTEK RTD2023L(有两种设计)
HYSON CENTURY MTV512CMG
采用屏:1.台湾中华(CHUNGHWA)MODEL:CLAA170EA08 Q(30针  50针的 是典型的RSDS接口'乐华MA4B支

持)
                                   NAOK7KKT 230
        2.采用幕AU屏

FP71G+(Q7T4)24C02N.rar

238 Bytes, 下载次数: 8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BENQ Q7T4

FP71G+(Q7T4)ATMEL24C04N.rar

345 Bytes, 下载次数: 6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BENQ Q7T4

网友:
LZ所说的情况是BENQ的通病,我已修了不下30台,各位在修FP71G+无电的时候,可以先测试下所有按键的电压,正常的应该是所有按键都为3.2V左右,BENQ的任何一个按键坏都有可能导致不通电。

网友(2009-02-24):
这个只是你那批的事吧。我修了好些都是不是你说是。是烧高压的那种哒。

网友:
明基的显示器很多都是按键漏电导致不开机

网友:
沈塘兄弟的贡献好大啊,还有14#楼的兄弟,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虽然还未遇到,但是你们所说的经验已经让我受益匪浅啊,遇到是MCU问题的,沈塘兄弟的两个文件就派上用场了,呵呵。

网友(2009-03-28):
谢谢  今天遇到一台同型号同故障的。 什么都检查了没问题,都怀疑是MCU了。幸好到这里来看了看,有一个按键只有0。3V,换了就OK        这次真的把它记下来

网友:
昨天我也接到一台同型号的明基液晶显示器,开机不通电,指示灯不亮,拆机测量电源板,有14.4V、5V、3.3V输出,开始怀疑是驱动板问题。为了走少弯路,我上了本论坛,查了有关这个型号的主题,终于看到了本主题,找到答案,按照方法测量了按键板的六个键的电压,开关键是3.3V正常,其它有一个1.6V,一个0.3V,一个是1.7V,把这三个不是3.3V的按键拆掉,上电开机,哦,指示灯亮了,接上电脑主机,一切正常,心里特别兴奋。然后换上好的按键就OK。谢谢楼主及各位高手。

网友:
学习....多上论坛也是会学到很多知识
FP71G+ 好像都会坏按键

网友:
学习....多上论坛也是会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
FP71G+学到很多知识。真是受益匪浅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修的很多了

网友:
我修的明基的显示器很多都是按键漏电导致不开机,收50元.

网友:
回去试试,我也有台这样的情况机子,

网友:
按键坏到没碰到

网友(2009-05-03):
我有同感,上次被这个问题搞懵了,最后换按键OK

网友:
刚搞好一台,故障和LZ一样,,谢谢LZ

网友:
QENG的通病...修了N台了....

网友:
呵呵。我遇到的是三星711液晶显示器,屏幕闪烁一黑一好的。很频繁。修起来挺费周折。起先怀疑是屏线接触不好。清理后,不闪啦,送还客户。过一段时间,客户又送来啦,还那样毛病。查开关是好的,问题是出在了开关连接到后面电路板的中间的转接插头上接触不好,!!!!刮干净接好,OK啦。

网友:
前天碰到一例,自动关机的,后来查是电源键坏了太巧了,以前都碰自动出菜单的。换键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