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CD L171电源电路

楼主(2008-09-10):
有台联想液晶显示器 型号是L171的 电源IC芯片暴了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 哪位大吓知道啊 有图传个给我 在这里谢啦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贴啊

网友:
液晶的图,我也没有,联想维修站,一定是有的,我们是菜鸟,一般也搞不到,
给你个建议,你查一下,电源IC几只脚,
这个应该能看到吧,
从线路上来猜猜电源IC芯片,再换上去试,
八脚的,也许是3842,也许是LAF0001 也许是其它的,
如果试了不行,又无高人指点,
我还有个土方法,用万能电源模块,改下电源,试试,
12V 5V出来了,应该一样能收钱的,条条小路通罗马
(骗点儿积分真难,打了好多字,应该不是在灌水吧,版主给个红包呀
)

网友:
谢谢你的回贴 这个显示器是IBM L 171 是2006年生产的 LOGO是联想的.IC炸了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 还有边上的小电阻烧糊看不清楚 用万能电源模块,改下电源,发给图给我 谢谢

网友:
版主也不加分,我要抗义!!
给个参与奖也好呀,

网友(2009-03-22):
你 把IC的 每个引脚功能 说一 下 报一 下外接电阻编号

网友:
有没有电路板ID
有就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