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铭940主板跑C1-C3-02代码后卡住了为何?

楼主(2008-09-10):
目前这块940接口的主板故障是开机主板诊断卡跑C1 C3 02 01字样后不往下跑码了,请问应该是哪部分出问题了?第一次碰到02代码,不太清楚如何下手!怀疑是BIOS,但没有其BIOS文件下载。另小厂主板很怪,主板丝印的商标是HJ (宏嘉)HJ-MCP61 VER 1.1  而打印口商标是冠铭主板。

网友A:
因手中没BIOS程序就暂时排除它吧。

一般这样的代码是内存检测不过。一般AM2的板脚座不良的也是很多的。先看下是哪个DIMM跑这样的代码。量下主要的几个电压。频率,再打下AD线吧。

我以前在厂里修的时候很多都是内存到CPU中间那小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手中没BIOS程序就暂时排除它吧。

一般这样的代码是内存检测不过。一般AM2的板脚座不良的也是很多的。先看下是哪个DIMM跑这样的代码。量下主要的几个电压。频率,再打下AD线吧。

我以前在厂里修的时候很 ...

你以前是哪个厂的??

网友:
看看   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
检查桥是否空焊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一般单芯片的桥都是容易虚汗的。用力按住开机看是否能过。

网友(2009-02-08):
ehg的i/o  也会有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