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10通电后,红灯一直闪

楼主(2008-09-10):
hp1010通电后,红灯一直闪,我检查过加热陶瓷片,激光头,都是正常的,一开始好像是夹纸了,请问大概哪个地方有问题了???多谢!!!

网友:
传感器你检查过没? 定影模破没? 你是用什么方法肯定加热陶瓷片和激光头是正常的?

网友:
红灯闪应该是卡纸或是没的测到硒鼓.重点查各传感器!
看看是不是定影器的传感臂被拉坏了!

网友:
顺着纸路查一下,就应该可以查出的。

网友:
各传感器....检查是否卡纸.....

网友:
先看一下测鼓传感器吧,1010的通病,打开机后的铁板右下角就看见了

网友:
不知道的不呀瞎说啊!1010这机器定影跟激光器坏所有灯都亮的,亮红应该是传感器没复位,检查进纸跟出纸两处传感器看是不是卡纸或副位不好.

网友:
可能是鼓没到位。。你看看。和硒鼓接触的毛辊两侧是不是有碳粉。。。。

网友(2008-10-11):
偶是菜鸟,不懂,秀下刚入手的佳能的喷墨打印机CP760

网友:
应该是传感器没有复位

网友:
打开铁板,看看进纸的第一个传感器,是不是弹簧掉出,或还有纸头

网友(2009-01-31):
红灯闪主要就是看纸路和鼓的传感器
尤其特别注意下当时夹纸处的传感器

网友:
可能有小纸片纸还卡着,仔细检查下。

网友(2009-03-24):
看看电脑上提示什么

网友:
清洁进纸通道 和打印机内部硒鼓 各接触点

网友:
加电后机器无转动应先检查各个传感器

网友(2009-06-05):
通电后机器有没有转动?
检查传感器!!!

网友:
有可能纸卡到 加热组件里了你拆开看看

网友:
可能是   硒鼓
漏电换一下电呢丝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