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主板,网卡坏了。。

楼主(2008-09-10):
七彩虹945主板,网卡坏了。网卡发烫,我把网卡芯片焊起了,这时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也正常。但是有一点吱吱声的杂音,小小声的,我把周围的三极管换了,也没有用,大哥们,是不是把网卡芯片焊起,没有网卡的情况下是不是会发出这样的吱吱声。。是否正常???其它都正常了,有复位信号,我测了一下时钟芯片晶振的两脚,有一脚是1.2V左右,有一脚是0.2V左右。。是否正常???急救中。。老大们,,帮帮忙吧。。。

网友:
你应该看看主板是不是真的正常运行了,
要是政党的话就没有关系

网友:
大侠,,政党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振荡啊,,还有,我用了假负载测了,CPU和内存的电压都正常了是,应该都正常了,,就是有点吱支声。。是了,网卡旁边有一个晶振。。和时钟芯片一样形状的。。网卡芯片换一个不同型号的,,可以不???急急中。。

网友:
很多机子都有这样的声音,具体是什么响我也说不好,可能是电感。能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实在没有网卡芯片,你也不要用不一样的往上焊呀,还有就是8有的EPROM有的要一起换的,
不行就让客户买个PCI网卡嘛,进来才17元一片,

网友:
响声我觉得是电感线圈,我也见过一块MSI915PL 的主板,就一个电感老响。 就这些了,希望对你有用,至于网卡嘛实在没有就换个PCI的上去咯。

网友:
本人用耳去听,听声音好像在PCI-E槽左右,左右就是网卡芯片的地方了,有一个晶振,一个八脚器,一个三极管,有多点贴片电容电阻之类。。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一块差不多现象的主板,网卡被雷劈了,加电发烫,不能进系统,吹下网卡主芯片后还是不能进系统,把网卡的晶振和同主芯片相连的元件也卸下,进BIOS里禁用网卡选项后就解决了,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
把旁边的晶振一起焊起也可以啊???哦,,现在这张主板是正常使用的,应该没有问题吧。。只是有点吱吱声,,可能是晶振发出的吧。。谢谢楼上的兄弟,感激不尽。。

网友(2008-11-03):
政党是正常,人家打错了,呵呵

网友:
网卡坏了吹下来就行了
响也是正常的

网友:
和网卡蕊片相连的配件都拆下就是了。。。。。。。。。。

网友:
响点只要正常就行了    坏了再说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电容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