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怎么拆内存插槽好吗?

楼主(2008-09-10):
看到内存插槽那么多脚就怕了.不知道用风枪吹,还是用什么拆.
希望高手们可以给我点意见,我是刚学修主板的.

网友:
用热风枪可以折,不是热风台。

网友:
直接用风枪头去吹,不用加风筒..
不过也得配合比较好的风枪温度才足够.

网友:
炉子好,方便

网友:
没有锡炉拆起来还是真费劲,
我是把插槽用钳子掐成几块,然后用风枪拆的。

网友:
有个没有明火的电炉就可以,最好温度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
电脑问题

我的电脑是一块科脑845.VER:6.7的板子.硬盘是三星的就是做的不了GHOST文件备份.我真的头痛啊!有那恩师指点哦!